[技术问答]
新唐的BSP库函数中I2C的写入操作是否有判断成功与否

楼主(2024-01-09):
发现部分厂家的库函数是非阻塞的,比如PIC没有在函数结束后检测是否成功发送。不知道新唐的有没有做这个。

楼主:
M051的库函数特别简单,只要写入寄存器就没了
uint8_t I2C_GetData(I2C_T *i2c)
{
    return (i2c->I2CDAT);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end a byte to I2C bus
*
* @param[in]  i2c          I2C port
* @param[in]  u8Data       The data to send to I2C bu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write a byte to specified I2C port
*/
void I2C_SetData(I2C_T *i2c, uint8_t u8Data)
{
    i2c->I2CDAT = u8Data;
}

网友A:
在许多BSP(Board Support Package)库中,I2C的写入操作通常会有一个返回值来判断操作是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许多BSP(Board Support Package)库中,I2C的写入操作通常会有一个返回值来判断操作是否成功。 ...

那么就会有不成功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是很好,这样也会导致丢弃,可以在程序里判断是否发送成功,发送后就等待若干时间或者收到了成功的消息,即总线不忙了,再结束函数,这样比较好。

网友B:
不检测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检测有什么影响吗?

可能导致之前的数据还没发送完成,新数据又来覆盖了。

网友C:
有相关的标志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