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想做到在路烧录,不接PCK可以吗

楼主(2024-01-09):
otp 芯片 Hc16P122.想做到在路烧录,不接PCK可以吗?

网友A:
如果您不接PCK信号,那么芯片将无法接收编程命令和数据信号,因此无法进行编程或烧录操作。

网友B:
为了实现Hc16P122芯片的在路烧录,您需要提供适当的PCK信号和其他必要的编程信号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