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用过NUC970/980裸机移植过freemodbus的,指导下怎么移植。

楼主(2024-01-09):
有没有用过NUC970/980裸机移植过freemodbus的,指导下怎么移植。

网友A:
就简单的三步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简单的三步走就好了

ST的移植三步走都正常,就是这个新唐的移植一直有问题。
void uart2ISR(void)
{
        UINT32 volatile uRegISR, uRegFSR, uRegMSR, uRegFUN_SEL ,uRegIER;
        UINT8 volatile uRegRBR;
        UINT8 ch;
    uRegISR = inpw(REG_UART2_ISR) & 0x0f;//REG_UART2_ISR寄存器的值为0x103
    uRegIER = inpw(REG_UART2_IER);

        uRegFUN_SEL = inpw(REG_UART2_FUN_SEL);//REG_UART2_FUN_SEL寄存器初始值为0

        if(uRegISR & UART_ISR_THRE_INT_Msk)
        {
                prvvUARTTxReadyISR();        // 发送中断子程序 ,通知modbus数据可以发松

        }
        else if(uRegISR & UART_ISR_RDA_INT_Msk)
        {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while ((uRegISR & UART_ISR_RDA_IF_Msk) >> UART_ISR_RDA_IF_Pos)
                {
                        prvvUARTRxISR();                                                                                // 接收中断子程序 ,通知modbus有数据到达
                }
        }
    uRegRBR = inpb(REG_UART2_RBR);        //清除UART接收中断的挂起标志位,确保下一次正常触发中断。读取RBR,清除中断标志位.

}

楼主:
引用 楼主:
ST的移植三步走都正常,就是这个新唐的移植一直有问题。
void uart2ISR(void)
{

进入中断后,串口相关ISR/IER是只读寄存器,接收数据都是一段,按照ST32F系列的方式没有调试通,现在直接访问寄存器,又发现像ISR[8]这位,规格书里面写“”This bit is set if RDA_IEN(UA_IER[0]) and RDA_IF(UA_ISR[0]) are both set to 1.“” ,直接读取两位,返回值是1,但是UA_ISR[8]没有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