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COS的OSTimeDlyHMSM绝对延时函数误差为什么这么大

楼主(2024-01-09):
OSTimeDlyHMSM(0, 0, 0, 500);设置500MS,结果却跑出1S来。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24-04-08):
是不是分频没配置对啊

网友B:
楼主的主频以及相关时钟是如何配置的啊

网友C:
这个代码可能楼主并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D:
有可能代码和外部晶振不匹配啊

网友E:
这个还得根据具体的系统时钟配置进行计算

网友F:
这个和是不是跑系统没有什么关系 看函数体里边是怎么分频的

网友G:
一看就是分频倍频的参数设置的不对了

网友H(2024-12-30):
时钟节拍的设置过大

网友I:
如果系统中存在其他高优先级任务,并且这些任务在OSTimeDlyHMSM延时期间占用了大量CPU时间,那么低优先级的延时任务可能会被阻塞更长时间,从而导致实际延时超过预期。

网友J:
OSTimeDlyHMSM函数内部可能进行了参数检查和其他处理,这些处理可能会引入额外的延时。
此外,如果函数实现中存在缺陷或优化不足,也可能导致延时误差。

网友K:
系统负载较高时,任务调度可能会受到影响,导致OSTimeDlyHMSM函数的延时精度下降。

网友L:
硬件和软件差异导致的

网友M:
调整任务优先级

网友N:
检查函数实现有没有缺陷或优化不足的问题。

网友M:
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时钟节拍的设置,以尽量减小延时单位,提高延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