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低电感电机 低电感电机有许多不同应用,包括大气隙电机、无槽电机和低泄露感应电机...

楼主(2024-01-09):
低电感电机

低电感电机有许多不同应用,包括大气隙电机、无槽电机和低泄露感应电机。它们也可被用 在使用PCB定子而非绕组定子的新电机类型中。这些电机需要高开关频率(50-100kHz)来 维持所需的纹波电流。然而,对于50kHz以上的调制频率使用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无 法满足这些需求,如果是380V系统,硅MOSFET耐压又不够,这就为宽禁带器件开创了新的 机会。

高速电机

由于拥有高基波频率,这些电机也需要高开关频率。它们适用于高功率密度电动汽车、高极 数电机、拥有高扭矩密度的高速电机以及兆瓦级高速电机等应用。同样,IGBT能够达到的最 高开关频率受到限制,而通过使用宽禁带开关器件可能能够突破这些限制。例如燃料电池中 的空压机。空压机最高转速超过15万rpm,空压机电机控制器的输出频率超过2500Hz,功 率器件需要很高的开关频率(超过50kHz),因此SiC-MOSFET是这类应用的首选器件。

恶劣工况

在电机控制逆变器中使用宽禁带器件有两个引人关注的益处。第一,它们产生的热量比硅器 件少,降低了散热需求。第二,它们能承受更高工作温度——SiC:600°C,GaN:300°C,而硅芯片能承受的最高工作温度仅为200°C。虽然SiC产品目前存在一些与封装有关的问题,导致它们所适用的工作温度不能超过200°C,但专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因 此,宽禁带器件更适合可能面临恶劣工况的电机应用,比如混合动力电动汽车(HEV)中的 集成电机驱动器、海底和井下应用、空间应用等

传统的电机驱动中,往往使用IGBT作为开关器件。那么,SiC MOSFET相对于Si IGBT有 哪些优势,使得它更适合电机驱动应用?

首先,从开关特性角度看,功率器件开关损耗分为开通损耗和关断损耗。

关断损耗

IGBT是双极性器件,导通时电子和空穴共同参与导电,但关断时由于空穴,只能通过复合逐 渐消失,从而产生拖尾电流,拖尾电流是造成IGBT关断损耗的大的主要原因。SiC MOSFET 是单极性器件,只有电子参与导电,关断时没有拖尾电流使得SiC MOSFET关断损耗大大低于IGBT。开通损耗

IGBT开通瞬间电流往往会有过冲,这是反并联二极管换流时产生的反向恢复电流。反向恢复 电流叠加在IGBT开通电流上,增加了器件的开通损耗。IGBT的反并联二极管往往是Si PiN二 极管,反向恢复电流比较明显。而SiC MOSFET的结构里天然集成了一个体二极管,无需额外 并联二极管。SiC体二极管参与换流,它的反向恢复电流要远低于IGBT反并联的硅PiN二极 管,因此,即使在同样的dv/dt条件下,SiC MOSFET的开通损耗也低于IGBT。另外,SiC MOSFET可以使得伺服驱动器与电机集成在一起,从而摒除线缆上dv/dt的限制,高dV/dt条件下,SiC的开关损耗会进一步降低,远低于IGBT。即使是开关过程较慢时,碳化硅的开关损 耗也优于IGBT。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此外,SiC MOSFET的开关损耗基本不受温度影响,而IGBT的开关损耗随温度上升而明显增加。因此高温下SiC MOSFET的损耗更具优势。

再考虑dv/dt的限制,相同dv/dt条件下,高温下SiC MOSFET总开关损耗会有50%~60%的降低,如果不限制dv/dt,SiC开关总损耗最高降低90%。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从导通特性角度看:

SiC MOSFET导通时没有拐点,很小的VDS电压就能让SiC MOSFET导通,因此在小电流条件下,SiC MOSFET的导通电压远小于IGBT。大电流时IGBT导通损耗更低,这是由于随着器件压降上升,双极性器件IGBT开始导通,由于电导调制效应,电子注入激发更多的空穴,电流迅速上升,输出特性的斜率更陡。对应电机工况,在轻载条件下,SiC MOSFET具有更低的导通损耗。重载或加速条件下,SiC MOSFET导通损耗的优势会有所降低。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CoolSiC™ MOSFET在各种工况下导通损耗降低,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假定以下工况,对比三款器件:

IGBT IKW40N120H3,

SiC MOSFET IMW120R060M1H和IMW120R030M1H。

测试条件

Vdc=600V, VN,out=400V, IN,out=5A–25A, fN,sin-out=50Hz, fsw=4-16kHz, Tamb=25°C, cos(φ)N=0.9, Rth,HA=0.63K/W, dv/dt=5V/ns

M=1,Vdc=600V, fsin=50Hz, RG@dv/dt=5V/ns, fsw=8kHz,线缆长度5m, Tamb=25°C

可以看出,基于以上工况,同样的温度条件下,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30mohm的器件输出电流比40A IGBT提高了10A,哪怕换成小一档的60mohm SiC MOSFET,输出电流也能提升约5A。而相同电流条件下,SiC MOSFT的温度明显降低。

综上所述,SiC开关器件能为电机驱动系统带来的益处总结如下:更低损耗‒降低耗电量,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环保、可持续。

性能卓越‒实现更高功率密度,通过以更小的器件达到相同性能,来实现更经济的电机设计。

结构紧凑‒实现更紧凑、更省空间的电机设计,减少材料消耗,降低散热需求。

更高质量‒SiC逆变器拥有更长使用寿命,且不易出故障,使得制造商能够提供更长的保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