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43的USB硬件连接不需要外部上拉电阻?

楼主(2024-01-10):
各位好,我在查看USB协议时看到是需要在DP或DM上外接上拉电阻来选择速度模式的,且F1系列的评估板也是如此,如图
但当我查看H7的评估板时就没看到外部上拉电阻。如图
是内部集成了吗?是下图那Vss?
要是集成的话,是否意味着无法选择USB速度模式了? 而且我在使用H7的USB时会出现断连的情况,那板子USB端也是没接上拉电阻的,会不会是这原因造成的呢?各位有遇到过吗。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后来推出的STM32系列都内嵌上下拉电阻,软件动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