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烧录NAND W29N04GVSIAA出错

楼主(2024-01-10):
新做的板子,NAND型号是W29N04GVSIAA,使用NuWriter烧录时出现错误。

Log信息显示:

page 2048, spare area 64, block 64 (8192), 1

page size 2048, page/block 64 T12

finish nand: page 2048, oob 100, ecc 0x200000, 0

finish ibr-nand: page 0, oob 0, ecc 0x0, 0

擦除成功。

download image to NAND flash...

Action flag: ERASE, offset 0x0, len 0x0, opmode/flag: 0x3/0x0

op 0x0, oob 0x64

NAND erase !!!

start = 0, count = 0

total 0 bad block

write错误:

download image to NAND flash...

Action flag: WRITE, offset 0x0, len 0xc8, opmode/flag: 0x2/0x80

op 0x80, oob 0x0

blockNum=0,total=200

device error !!

<0x1 / 0x1>

网友(2024-02-28):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NAND芯片正确连接到了板子上,并且电气特性满足要求。检查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等连接是否正确,以及电源供应是否稳定。

网友:
验证NAND芯片参数:确认NuWriter工具中设置的NAND芯片参数与实际连接的NAND芯片参数一致。包括页面大小、块大小、坏块数量等参数。

检查固件镜像:确保要写入NAND的固件镜像是正确的,且与NAND芯片的参数兼容。可能需要确认固件镜像的大小是否与NAND芯片的容量匹配。

查看NAND芯片规格书:查阅NAND芯片的规格书,了解关于写入操作的详细信息,以便排除可能的配置错误或操作错误。

网友:
尝试其他工具或方法:如果可能的话,尝试使用其他的NAND烧录工具或方法进行烧录,以验证是否是NuWriter工具本身的问题。

更新固件或驱动程序:如果NuWriter工具提供了更新版本或者驱动程序,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以确保软件方面没有问题。

检查NAND芯片是否损坏:在一些情况下,NAND芯片可能会因为损坏或者其他原因而无法正常写入数据。如果排除了以上所有可能的原因,考虑更换新的NAND芯片进行测试。

网友A:
是不是硬件设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