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两块MA35D1互为Master、Slave进行PTP通讯失败

楼主(2024-01-10):
两块MA35D1互为Master、Slave进行PTP通讯失败.
软件操作:开启ptp功能,对两块ma35的buildroot和内核进行配置,编译,烧录。
硬件操作:MA35D16F787C开发板的网口0与MA35D16A887C开发板的网口0之间直接相连。
Master:
slave:

网友A:
如何在软件中通过代码开启ptp功能呢

网友B:
这个主从模式可以在通讯的过程中进行互换吗

网友C:
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功能吗 感觉就是普通的点对点的数据传输啊

网友D:
接口之间的硬件连接确认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网友E:
首先要寻找通讯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F(2025-09-11):
MA35D1 互为主从 PTP 通讯失败,可能因时钟同步偏差、端口配置不匹配、固件版本兼容问题或网络延迟过大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