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SDHC1如何使能PMIC控制3.3V和1.8V的切换

楼主(2024-01-10):
SDHC1如何使能PMIC控制3.3V和1.8V的切换

网友A(2024-02-28):
使SDHC1(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1)使能PMIC(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控制3.3V和1.8V的切换,您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查找文档:首先,您需要查找SDHC1控制器的技术文档以了解其与PMIC之间的接口和通信方式。这些文档通常由芯片制造商提供,例如NXP、Texas Instruments等。

了解控制接口:查看SDHC1控制器的文档,确定它是如何与PMIC进行通信的。这可能涉及到特定的寄存器设置、通信协议(如I2C、SPI等)或者GPIO控制。

配置寄存器:根据文档中的指导,配置SDHC1控制器的寄存器,以便使其能够与PMIC进行通信并控制电压切换。

编程软件:编写或修改适当的软件驱动程序或固件代码,以便SDHC1控制器能够在需要时通过通信接口与PMIC进行交互,并请求所需的电压切换。

测试和验证:完成编程后,对系统进行测试和验证,确保SDHC1控制器能够正确地与PMIC进行通信,并能够成功地请求和实现电压的切换。

网友A:
这些步骤可能会因具体的硬件平台、芯片型号和软件环境而有所不同。因此,在实施之前,请确保仔细阅读相关文档,并在必要时咨询芯片制造商或技术支持人员以获取专业建议和支持。

网友B:
您需要查阅SDHC1控制器和PMIC的技术文档,以了解它们的寄存器配置、控制接口和电压切换的相关信息

网友C:
在SDHC1控制器的驱动程序中,您需要找到与电压控制相关的寄存器,并进行相应的配置。这可能涉及到设置寄存器位来选择3.3V或1.8V电压

网友D:
看手册呗

网友E:
如果PMIC具有可编程的控制接口,您需要编写代码来通过该接口与PMIC通信,以发送电压切换的命令或配置

网友F:
确定何时需要进行电压切换,例如在SDHC1初始化阶段、SD卡插入/拔出时等。

网友G:
一般都是直接看手册,看是否需要修改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