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在buildroot中设置yaffs的page size参数

楼主(2024-01-10):
如何在buildroot中设置yaffs的page size参数

网友A(2024-02-28):
Buildroot中设置YAFFS的页面大小参数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完成:

编辑Buildroot配置文件:
打开您的Buildroot配置文件(通常是位于<buildroot_dir>/configs目录下的.config文件),您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进行编辑。

启用YAFFS文件系统:
确保已启用YAFFS文件系统的构建选项。在配置文件中找到对应的选项,并确保其处于启用状态。

网友A:
BR2_TARGET_ROOTFS_YAFFS2=y

网友A:
设置YAFFS页面大小参数:
添加或修改Buildroot配置文件中的YAFFS相关选项,以设置页面大小参数。一般来说,这个选项的名称可能类似于BR2_TARGET_ROOTFS_YAFFS2_CHUNKSIZE。您需要设置这个参数为所需的页面大小值。例如:
BR2_TARGET_ROOTFS_YAFFS2_CHUNKSIZE="2048"

网友A:
这个值通常以字节为单位,所以在这个示例中,页面大小被设置为2048字节。

网友A:
重新构建:
保存您对配置文件的更改,并重新运行Buildroot的构建过程,以使配置更改生效。您可以通过运行以下命令开始构建过程:make

网友A:
测试:
构建完成后,您可以将生成的根文件系统烧录到目标设备上,并测试YAFFS文件系统以确保页面大小参数已经生效。

通过以上步骤,您就可以在Buildroot中设置YAFFS的页面大小参数了。请注意,确保了解YAFFS文件系统的相关设置和参数含义,以便根据您的需求进行正确的配置。

网友B:
打开Buildroot配置界面,可以通过以下命令进入配置界面:make menuconfig

网友C:
在配置界面中,找到YAFFS文件系统的配置选项。通常可以在 "Filesystem images" -> "yaffs2" 中找到相关配置

网友D:
一般需要在YAFFS的配置选项中,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用于设置page size参数的选项。具体的选项名称可能会因YAFFS版本或Buildroot版本而有所不同,您可以在配置界面中搜索相关关键词来找到该选项

网友E:
估计直接设置YAFFS的page size参数为您需要的数值。根据您的具体需求,输入所需的page size数值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F:
这个参数大小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G:
话说,这官方没提供如何操作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