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在现场使用RS485,发现如果数据量过大后,会丢数据且无规则

楼主(2024-01-10):
NUC980在现场使用RS485,发现如果数据量过大后,会丢数据且无规则

网友A:
那正常,因为485本身也是小数据,速度还慢

网友B:
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C:
你说的数据量很大,是有多少个字节?

网友D:
有可能是程序逻辑处理的问题,响应不过来了?

网友E:
你的接收区的缓冲区设置大点呢?

网友F:
我觉得无规则的话,应该有干扰的因素在

网友G:
你的485距离有多少啊?

网友H:
不行中间加个485中继,转换一下波形?将干扰滤波掉?

网友I:
跟MCU估计没啥关系,还是你的布线有问题,你试试网线那种双绞线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