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RM9 toolchain编译移远Quectel_QConnectManager_Linux_V1

楼主(2024-01-10):
报错,error: ‘for’ loop initial declarations are only allowed in C99 mode

网友(2024-02-28):
这个错误通常是因为您的编译器版本不支持C99模式。在C99标准中,允许在for循环的初始化部分声明变量,但在早期的C标准中不允许这样做。

网友:
将编译器切换到C99模式:如果您的编译器支持C99标准,则可以尝试将编译器切换到C99模式。

网友:
将循环初始化的变量移到循环外部:如果您无法使用C99模式,您可以将for循环中的变量声明移到循环外部。

网友:
int i; // 在循环外部声明变量
for (i = 0; i < n; ++i) {
    // 循环体
}

网友:
修改buildroot中的代码:如果错误是由于buildroot中的代码引起的,您可能需要修改相关的代码以符合您所使用的C编译器的要求。这可能需要您检查buildroot的源代码,找到相应的for循环并将变量声明移动到循环外部。

升级编译器版本:如果可能的话,您可以尝试升级您的编译器到支持C99标准的版本,以便更轻松地处理这类问题。

网友A:
这个错误表明您的代码中使用了C99标准中引入的特性,而您的编译器可能默认使用了较旧的C语言标准

网友B:
在较旧的C语言标准中,不允许在for循环中声明变量

网友C:
将编译器切换到C99标准模式

网友D:
您可以在编译时通过命令行参数或者在代码中添加特定的编译指令来告诉编译器使用C99标准

网友E:
如果您的编译器不支持C99标准,或者您不想切换到C99标准,可以将for循环中的变量声明移动到循环外部

网友F:
其实您可以这样,避免在for循环中声明变量

网友G:
如果您的编译器版本过旧,可能不支持C99标准。考虑升级编译器到支持较新C语言标准的版本

网友H:
更新编译器或使用支持C99标准的编译器

网友I:
一般就是编译器不支持C99,换一下就好了哦

网友J:
在gcc编译器中,可以使用参数-std=c99来指定使用C99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