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UART波特率不能设置低于4800bps

楼主(2024-01-10):
测试NUC980 UART波特率设置到2400时,会没有波形,2400的话有办法设置吗,目前测试好像最低只能到4800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和寄存器的分频系数有关系了

网友B:
可以计算一下 从理论上可以配置成这个波特率吗

网友C:
如果串口不能再调整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io进行模拟呢

网友D:
如果将外部的晶振换成其他频率的试试呢

网友E:
在其他波特率的时候会有正常的波形吗

网友F:
波特率低于4800bps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问题

网友G:
可以通过更换时钟源来实现这种低速数据传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