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作为Slave,NUC972作为Master,PTP无法通讯

楼主(2024-01-10):
实验背景用网口做声卡,通过以太网,传输出音频。有一个声卡的算法要用到这个PTP,需要PTP通讯测试,但是PTP通讯测试出现异常。

具体测试情况是:

MA35D1作为Master,NUC972作为Slave,可以通讯

MA35D1作为Slave,NUC972作为Master,无法通讯

软件操作:开启ptp功能,对nuc972和ma35的buildroot和内核进行配置,编译,烧录。

硬件操作:MA35D1开发板的网口0与NUC972开发板的网口0之间直接相连。

网友(2024-02-28):
解决了没,没用过这个。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检查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源、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PTP版本(如IEEE 1588v1或v2)等。

网友C:
检查是否有任何软件错误或冲突,特别是在处理PTP消息和时间戳时。

网友D:
硬件故障?包括接口损坏、线缆故障等。

网友E:
网络配置有误?

网友F:
首先确保MA35D1和NUC972之间的物理连接是正确的,包括电气连接和时钟信号连接。检查线缆、接口和时钟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G:
检查MA35D1和NUC972的PTP配置,确保它们的PTP参数和协议设置是一致的。特别注意PTP时钟源的配置和优先级设置

网友H:
建议查查软件驱动问题

网友I:
一般来说,可以看看MA35D1和NUC972的PTP软件驱动程序,确保它们都支持PTP协议,并且已经正确配置和启用

网友J:
如果MA35D1和NUC972之间的通讯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确保网络设置正确,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设置

网友K:
确保MA35D1和NUC972所使用的PTP协议版本是兼容的,不同版本的PTP协议可能存在不同的特性和兼容性问题

网友L:
查看设备的日志和调试信息,以便了解具体的通讯问题和错误信息,有助于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M:
其实参考一下官方文档就好了,官方写的文档还是比较细致的

网友N:
直接问一下代理商,让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呗

网友O:
有可能是连接问题,会出现这种无法通信问题

网友P: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