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SPI总线使用问题

楼主(2024-01-10):
需要使用spi2接ADXL345设备。不清楚驱动如何配置,应用程序如何调用驱动测试?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需要什么安装什么额外的驱动啊

网友B:
配置系统时钟  spi模块的寄存器 相关的引脚的功能配置 然后开启接收中断使能就行

网友C:
不用驱动吧 直接配置spi总线寄存器以及相关引脚就可以了吧

参见例程,注意时钟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