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地址指针有ffff在前面会死机

楼主(2024-01-10):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请教什么原因?

是这样的。 那个char* 地址回出去时多了ffff在前面导致死机。

================File 1================================

char globalStringValue[] ="abc";

char* getString()

{

        char* strResp = globalStringValue;

        printf("array-address= %p\n", strResp); //-->0xffffd91d2a88

        return strResp;

}

================File 2================================

void main()

{

        char* strValue = getString();

        printf("return-value-address= %p\n", strValue); //--> 0xffffffffd91d2a88

        printf("value-string= %s\n", strValue); //--> Segmentation Fault

        return;

}

=====================================================

Run:

array-address = 0xffffd91d2a88

return-value-address= 0xffffffffd91d2a88

Segmentation Fault

网友(2024-02-28):
在您提供的代码中,问题可能出在 getString() 函数中。虽然代码本身看起来并没有问题,但是在函数 main() 中对 getString() 的调用似乎导致了意外的行为。

在 getString() 中,您将 globalStringValue 的地址赋值给了 strResp,并返回了 strResp。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 main() 中,您却得到了一个奇怪的地址 0xffffffffd91d2a88,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地址,显然不是您期望的。这表明在 main() 中, strValue 变量接收到了一个不正确的指针值。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有几种:

网友:
未初始化的指针: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未初始化的指针被使用,它们可能会指向奇怪的地址。请确保在 main() 中的 strValue 指针已经被正确初始化。

内存损坏:在代码的其他地方可能发生了内存损坏,导致指针被意外地更改为奇怪的值。请检查代码的其他部分,确保没有发生内存越界、内存泄漏或其他内存相关的问题。

编译器或链接器问题:有时,编译器或链接器可能会出现问题,导致生成的二进制文件行为异常。尝试重新编译和链接代码,或者尝试使用不同的编译器。

平台相关问题:某些平台可能存在特定的问题,例如对指针大小或符号位的处理方式不同。检查您的代码是否与您所使用的平台兼容。

网友:
在解决问题之前,建议您使用调试器或添加更多的调试输出,以便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A:
其实你调试的时候就用log就好了

网友B:
如果用字符强制转换一下是不是就好点?

网友C:
空指针了吧,或者是野指针

网友D:
还是你的指针没用对,不然也不会这样啊

网友E:
你的指针是不是赋值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F:
感觉是你的内存部分,就是选择地址方面有点不对呢

网友G:
为啥会多这么FF啊?

网友H:
这个数据也太大了吧

网友I:
建议你还是仿真一下,看看数据哪儿来的吧

网友J:
一般也不会死机啊,是不是你的指针的问题

网友K:
是不是访问非法地址了

网友L:
在 getString() 函数中,您返回的是 strResp,它是 globalStringValue 的地址。理论上,这个地址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地址,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它在返回时被破坏了。

网友M:
应该避免在返回后修改该字符串,并在使用完毕后尽快释放内存。

网友N:
在 main 函数中打印该指针时出现了 Segmentation Fault(段错误)。 访问的内存区域没有被正确映射或者已经被其他进程使用。

网友O:
在 C 语言中,当函数返回局部变量的地址时,通常会导致问题,因为当函数执行完毕,其局部变量所占用的内存会被释放,返回的地址就不再有效。

网友P:
指针指向了一个数组之外的内存区域,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指针值。

网友Q:
指针内存分配失败或者指针操作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R:
在某些情况下,操作系统或编译器可能会产生不预期的行为。尝试在不同的操作系统或编译器上编译和运行代码,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网友S:
程序在运行时分配了大量的内存,可能会导致内存溢出,从而导致错误的指针值。

网友T:
编译器可能会对代码进行优化,这可能会影响指针的值。

网友U: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未初始化的指针被使用,它们可能会指向奇怪的地址。

网友V:
通常地址是以32位无符号整数的形式表示的,高位为1通常表示这是一个负数。但是地址不可能是负数,这里极有可能是打印地址时出现了类型转换错误,将原本的指针地址当作有符号整数打印出来了。

网友W:
硬件问题可能导致指针值的不正确传递。

网友X: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未初始化的指针被使用,它们可能会指向奇怪的地址

网友Y:
使用调试器逐步执行代码,观察指针值的变化

网友Z:
如果程序中存在内存损坏,可能会导致指针值的不正确传递。

网友AA:
某些编译器优化可能会导致指针值的不正确传递。

网友AB:
指针内存分配失败或指针操作错误。

网友AC:
指针指向数组外的内存区域可能导致指针值不正确。

网友AD:
某些编译器优化可能导致指针值传递错误。

网友AE(2024-04-03):
也许你进入了一个非法地址

网友AF:
使用调试器单步执行代码并观察指针值的更改

网友AG:
如果我选角色不是很好吗?

网友AH:
未能分配指针内存或操作指针不正确。

网友K:
指针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