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VC8000 demo播放视频异常异常

楼主(2024-01-10):
参考MA35D1 VC8000 H264/JPEG Decoder资料设置gstreamer来播放视频测试,输入gst-launch-1.0命令,显示驱动提示VC8KIOC_PP_SET_CONFIG命令报错,请教VC8000解码驱动要如何设置

网友A:
对于VC8000解码驱动的设置和配置,如果您在使用VC8KIOC_PP_SET_CONFIG命令时遇到报错,可能需要看手册来进行调试和排查

网友B:
确保您提供给VC8KIOC_PP_SET_CONFIG命令的参数是正确的,包括格式、数据类型、以及其他配置参数

网友C:
查阅相关的技术文档、用户手册或驱动API文档,以获取关于VC8000解码驱动命令的详细说明和正确使用方法

网友D:
建议联系硬件厂商或技术支持团队,向他们描述您遇到的问题,并寻求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E:
有时候驱动的问题可能会在后续的固件或驱动更新中得到修复,您可以尝试查看是否有可用的更新版本

网友F:
你是不是指令输错了,有时候错误的参数会导致命令报错

网友G:
这个确实没遇到过,但是我觉得一般就是指令问题,建议楼主再查查

网友H:
我觉得还是得找原厂来解决了,毕竟linux方面确实不好开发

网友G:
官方的demo你试了没?可以试试的

网友I:
有可能是依赖包没加载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