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PDMA集散-ping-pang模式,一个数据帧卡到了尾部和头部

楼主(2024-01-10):
请问PDMA集散-ping-pang模式,一个数据帧卡到了尾部和头部,这种该怎么处理比较好一些?

比如一个数据帧100字节,缓存buff[300],会导致一个数据卡在 buff[250],buff[50]之间了。
这种有she

网友A:
当数据帧卡到了尾部和头部时,首先需要进行错误处理。您可以检查PDMA的状态寄存器或相关的中断标志位,以确定发生了什么样的错误

网友B:
其实根据具体的错误类型,您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重新启动PDMA传输、清除错误标志位、或者进行相应的错误处理流程

网友C: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以设计一些机制来检查数据的完整性,例如使用校验和或CRC校验来验证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D:
加校验,如果数据帧出现了尾部和头部的问题,这些校验机制可以帮助您及时发现并处理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E:
如果发现数据帧出现了问题,您可以考虑实现一些重传机制

网友F:
重新发送数据帧或者请求重新传输数据。这可以帮助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网友G:
在发生数据传输错误时,建议记录相关的日志信息,包括错误类型、发生时间、数据帧内容等

网友H:
既然数据接收有错误,直接重新传就好了

网友I:
按理来说不应该卡顿啊,你说的卡住是因为干扰还是啥?

网友J:
数据总丢么?这是,这种中断错误啥的,是偶发还是经常发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