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串口PDMA,M480的PDMA-集散模式,移植到M467的PDMA

楼主(2024-01-10):
请问一下,串口PDMA,M480的PDMA-集散模式,移植到M467的PDMA
需要注意什么吗?

我在M480上面,可以运行。
移植到M467,无法接收到数据。

这个问题,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2024-02-28):
在将串口PDMA(Peripheral Direct Memory Access)从M480移植到M467时,确实需要注意一些问题。虽然这两个芯片都属于相同系列的Microchip产品,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需要注意。

以下是一些可能需要注意的方面:

寄存器配置:确保在M467上正确配置串口和PDMA相关的寄存器。即使寄存器名字相同,但具体的位域设置可能会有所不同。

中断处理:如果您的代码使用了中断来处理串口接收,确保中断配置在M467上正确,并且与PDMA配置相匹配。某些情况下,中断优先级和清除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时钟配置:PDMA和串口的时钟配置可能在不同的芯片上有所不同。确保M467上的时钟配置与M480上的一致,以确保正常的通信和DMA传输。

缓冲区管理:确保DMA传输的源和目的地址设置正确,以及缓冲区的大小和管理方式与M467的存储器架构兼容。某些情况下,内存访问可能会有所不同,需要适当调整。

硬件连接:确认串口和DMA相关引脚的连接与M467的硬件设计一致,包括电气特性和连接方式。

错误处理和调试:在移植过程中,及时进行错误处理和调试是非常重要的。使用调试工具和输出语句来识别可能的问题,并逐步调整代码和配置。

文档和参考资料:仔细阅读M467的数据手册、参考手册和移植指南等文档,以了解特定于该芯片的配置和注意事项。

综上所述,在移植串口PDMA到M467时,确保对寄存器配置、中断处理、时钟配置、缓冲区管理、硬件连接等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验证,以确保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A:
PDMA 模块的工作可能受到时钟和时序的影响,需要确保时钟配置和时序控制在 M467 上与 M480 保持一致

网友B:
移植过程中需要注意中断处理的设置,包括中断使能、中断优先级等,以确保 PDMA 的中断能够正确触发和处理

网友C:
在移植 PDMA 时,需要确保外设(比如串口)的配置和使用方式在 M467 上与 M480 保持一致,包括波特率设置、数据格式等

网友D:
主要外设情况我觉得都改动不是很大吧

网友E:
如果收不到数据,检查 PDMA 配置是否正确,包括通道配置、传输计数、传输宽度等参数是否与 M467 的芯片手册一致

网友F:
建议是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看看数据是否正确呗

网友G:
这种串口DMA一般可能波特率没对上也会出现收不到数据的

网友H:
检查串口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设置、数据格式等是否与 M467 的外设配置一致

网友I:
检查中断处理是否正确,确保 PDMA 中断能够正确触发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