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NUC029LAN 485通信问题

楼主(2024-01-10):
有NUC029LAN 485通信的各寄存器设置的例程么?

网友A:
bsp内有\SampleCode\ISP\ISP_RS485

网友B:
485应该跟串口通信类似。

网友C:
485就是串口通信的一种

网友D:
485的通讯,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E:
这需要设置什么东西?NUC029LAN是一个芯片吗?

网友F:
485也不需要设置什么寄存器方面的啊

网友G:
直接用串口就好了,串口再搭配个使能IO使用就行

网友H:
你先看看串口的通信例程,直接使用就好

网友I:
你想设置什么寄存器?

网友J:
不是很理解,你是lan转485还是就MCU用485通讯啊?

网友K:
应该没有什么寄存器设置例程吧,应该有串口例程,其实你看串口例程就行

网友L:
485有啥设置寄存器的啊,不都是串口设置寄存器么

网友M:
你配置好串口,其实就完全OK,剩下的都是硬件实现的

网友N:
网上有个自动收发的485模块,你直接接在串口上,直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