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唐有没有方法实现无线NULINK的方法?

楼主(2024-01-10):
请问新唐有没有方法实现无线NULINK的方法?

网友A:
淘宝上面有卖wifi cmsis dap,直接买一个不香吗?

网友B:
买成品比较好

网友C:
直接购买成品比较好一些。

网友D:
建议买成品

网友E:
新唐这nulink也是个daplink的

网友F:
其实你就随机找个网上的无线link基本都能用

网友G:
你买个新的呗,带无线功能的多好

网友H:
一般来说,这个原厂的nulink是不支持无线的,只有新买一个

网友I:
我觉得直接买个吧,自己做太费事儿了

网友J:
你要懂SWD的协议才行,不然无线的话,你实现不了

网友K:
应该是有,但是新唐的nulink也没有无线功能啊?你外置模块啊?

网友L:
我建议还是直接买个直接能仿真调试arm内核的link比较好

网友M:
现在的没有方法实现,除非你能截取USB或者SWD部分的协议

网友N:
别搞了,费劲不讨好,不如买个H7TOOL了吧,这好像是支持无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