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个结构体如何全部定义到 __attribute__ 区域?

楼主(2024-01-10):
请问一个结构体如何全部定义到 __attribute__ 区域?
例如我这里涉及到一些高速计算的缓存,计划将缓存数据存储到 __attribute__ 区域。

三个结构体 ,每个结构体的数据大小为 4K *uint16t

这种定义结构体有方案吗?

谢谢!

网友A:
__attribute__主要用于函数和变量属性,而不是结构体或类的整体属性。

网友B:
应该只要指定摆放位址,结构体可以用指标去指向记亿体位址,要考虑**体对齊,硬件去存取的时侯会比较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