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串口PDMA,M480的PDMA-集散模式,移植到M467的PDMA

楼主(2024-01-10):
请问一下,串口PDMA,M480的PDMA-集散模式,移植到M467的PDMA
需要注意什么吗?

我在M480上面,可以运行。
移植到M467,无法接收到数据。

这个问题,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M467的硬件引脚配置与M480是否相同,特别是与PDMA相关的引脚。

网友B:
如果您的程序依赖于中断来接收数据,请确保M467的中断配置与M480相匹配。
检查中断向量表或中断描述符表(Interrupt Descriptor Table)是否正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