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中M4的gpio中断无法进入

楼主(2024-01-10):
gpio配置输入,输入电平变化可以正常读取,但是中断函数却无法进入,试了下好几个io口都不能进入中断函数,目前怀疑是linux里面已经申请了gpio中断了,所以导致m4无法触发中断。

网友A:
检查中断触发方式

网友B: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子优先级

网友C:
确保你的GPIO引脚连接正确,并且外部硬件没有引起干扰或其他问题。

网友D(2025-09-11):
检查中断使能寄存器、GPIO 中断触发方式配置;确认引脚复用为中断功能,中断优先级未被屏蔽,内核中断总开关开启。

网友E(2025-10-17):
检查 MA35D1 的 M4 GPIO 中断未触发,先确认引脚复用配置正确,中断向量表初始化无误。检查中断使能寄存器是否开启,触发方式(边沿 / 电平)设置匹配。确保 NVIC 中断优先级配置正确,无更高优先级中断阻塞。排查硬件接线,用示波器检测引脚信号是否符合触发条件,逐步排除配置或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