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67的APROM,AB分区,更新固件的例程在哪里?

楼主(2024-01-10):
请问M467的APROM,AB分区,更新固件的例程在哪里?
如果通过远程无线系统来对MCU进行更新,也是要将网络转换为串口数据吗?

网友A:
找FAE帮忙把

网友B:
=> sample code path: \m460bsp-master\SampleCode\ISP\

如果通过远程无线系统来对MCU进行更新,也是要将网络转换为串口数据吗?
=>是的,通常是转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