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467系列的XOM预评估占用大小有没有窍门?

楼主(2024-01-10):
关于M467系列的XOM预评估占用大小有没有窍门?

网友A:
代码优化

网友B:
选择适合应用的固件版本。

网友C:
启动配置中,尽量减小栈大小和堆大小的使用。不必要的栈和堆大小使用会增加XOM的大小。

网友D:
如果可能,尝试将代码分割成更小的模块或库,这样可以根据需要只包含必要的部分。

网友E:
keil complier会有map file,可以看到占用的ram, rom大小

网友F(2024-03-12):
对于M467系列的XOM(eXecute-Only Memory)预评估占用大小,可以通过查阅手册来优化

网友G:
一些芯片厂商提供了专门的工具或软件,可以帮助开发者进行XOM的预评估占用大小。这些工具通常可以根据代码的特性和结构,对XOM的占用大小进行估算和优化建议

网友H:
使用静态分析工具,如编译器提供的map文件或其他分析工具,可以帮助你了解XOM的占用情况。通过分析代码的大小和XOM的使用情况,可以对XOM的预评估占用大小进行估算

网友I:
根据预估的XOM占用大小,可以对代码进行优化,包括减少不必要的函数、变量和数据结构,以及使用编译器提供的优化选项来减小XOM的占用大小。

网友J:
在开发社区或厂商论坛中,可能会有其他开发者分享关于M467系列XOM预评估占用大小的经验和建议,可以参考其经验进行优化

网友K:
需要注意的是,XOM的占用大小受到代码结构、优化选项、编译器版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进行预评估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最终的XOM占用大小还需要通过实际编译和测试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