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PDMA集散-ping-pang模式,一个数据帧卡到了尾部和头部

楼主(2024-01-10):
请问PDMA集散-ping-pang模式,一个数据帧卡到了尾部和头部,这种该怎么处理比较好一些?

比如一个数据帧100字节,缓存buff[300],会导致一个数据卡在 buff[250],buff[50]之间了。
这种有she

网友A:
缓冲区管理

网友B:
实施适当的流量控制和调度策略,以减少数据帧断裂的可能性。

网友C:
优化你的软件和硬件配置,以提高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