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个结构体如何全部定义到 __attribute__ 区域?

楼主(2024-01-10):
请问一个结构体如何全部定义到 __attribute__ 区域?
例如我这里涉及到一些高速计算的缓存,计划将缓存数据存储到 __attribute__ 区域。

三个结构体 ,每个结构体的数据大小为 4K *uint16t

这种定义结构体有方案吗?

谢谢!

网友A:
在C语言中,__attribute__主要用于告诉编译器对某些声明或定义进行特殊处理。然而,将结构体直接存储到特定的区域(比如__attribute__区域)并不是C语言的标准特性,而且在不同的编译器和体系结构上的支持程度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A:
如果你想将结构体数据存储到特定的内存区域,你可以使用#pragma指令或者编译器特定的section属性(在某些编译器上支持)。下面是一个可能的示例,使用#pragma指令:
#pragma pack(1) // 确保结构体按照字节对齐方式紧凑存储
struct CacheStruct {
    uint16_t data[2048]; // 4K * uint16_t
    // 其他成员...
};

#pragma pack(1)
struct AnotherStruct {
    uint16_t data[2048]; // 4K * uint16_t
    // 其他成员...
};

// 继续定义其他结构体...

#pragma pack() // 恢复默认的对齐方式

网友A:
请注意,这种方法的可移植性可能会受到编译器的影响。如果你知道你的目标平台和编译器支持特定的section属性,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属性:
struct CacheStruct {
    uint16_t data[2048] __attribute__((section("__attribute__")));
    // 其他成员...
};

struct AnotherStruct {
    uint16_t data[2048] __attribute__((section("__attribute__")));
    // 其他成员...
};

// 继续定义其他结构体...

网友A:
请注意,具体的语法和支持程度可能因编译器而异,建议查阅你所使用的编译器的文档以获取更多信息。

网友B:
这个语法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C:
一直没有具体做过这个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