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串口PDMA,M480的PDMA-集散模式,移植到M467的PDMA

楼主(2024-01-10):
请问一下,串口PDMA,M480的PDMA-集散模式,移植到M467的PDMA
需要注意什么吗?

我在M480上面,可以运行。
移植到M467,无法接收到数据。

这个问题,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检查一下时钟配置或者引脚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代码是否有误

网友C:
使用调试工具对您的代码进行调试,以检查数据传输过程中的问题。重点关注PDMA的配置、初始化和数据传输过程,以确定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