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467系列CANFD的BSP例程疑问

楼主(2024-01-10):
CANFD_SetSIDFltr(g_pCanfd, 0, CANFD_RX_BUFFER_STD(0x111, 0));
    CANFD_SetSIDFltr(g_pCanfd, 0, CANFD_RX_FIFO1_STD_MASK(0x110, 0x7F0));

这样的设置滤波,CANFD_RX_BUFFER_STD,与CANFD_RX_FIFO1_STD_MASK,和CANFD_RX_FIFO0_STD_MASK
有什么区别吗

另外 看到一个CANFD通道有2个中断,请问该具体的如何使用啊?

CANFD00_IRQ
CANFD01_IRQ

这两个中断,该如何使用呢?

网友A:
CANFD00_IRQ 和 CANFD01_IRQ 可能是针对两个不同的CAN通道的中断请求。每个通道的中断可以独立配置和触发。
要使用这些中断,首先需要在中断配置中启用对应通道的中断,然后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中断事件。具体的实现方式会依赖于你所使用的硬件平台和开发环境。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定位到原型函数,看看宏定义的值是不同的

网友C:
跳转看看函数怎么实现的

网友D:
仿真之后,设置断点,进行查看。

网友E(2024-03-15):
在CAN FD(Controller Area Network Flexible Data-rate)中,滤波器用于过滤接收到的CAN消息,以便只接收特定标识符的消息

网友F:
CANFD_RX_BUFFER_STD:这个函数用于配置CAN FD控制器的接收缓冲区的标准帧滤波器。它允许你配置一个具体的标准帧标识符,并将接收到的匹配的标准帧存储到指定的接收缓冲区中

网友G:
CANFD_RX_FIFO1_STD_MASK:这个函数用于配置CAN FD控制器的FIFO1的标准帧滤波器。它允许你配置一个标准帧标识符和一个掩码,以便匹配一定范围内的标准帧标识符,并将匹配的标准帧存储到FIFO1中

网友H:
CANFD_RX_FIFO0_STD_MASK:这个函数用于配置CAN FD控制器的FIFO0的标准帧滤波器,与上述的FIFO1滤波器设置类似

网友I:
关于CAN FD通道的中断,CANFD00_IRQ和CANFD01_IRQ代表了CAN FD控制器的两个中断通道。在使用这两个中断时,你需要在单片机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对它们进行配置和处理。

网友J:
其实,在单片机的初始化代码中,配置CAN FD控制器的中断使能和优先级。

网友K:
一般来说是需要编写CANFD00_IRQ和CANFD01_IRQ的中断服务程序,处理CAN FD控制器中断发生时的相关操作,比如接收数据处理或错误处理

网友L:
你弄好CAN函数之后还需要调用起来的哦

网友M: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中断处理方**受到所使用的单片机和开发环境的影响

网友N:
总的来说,这些函数的区别在于它们配置的接收缓冲区或FIFO的不同,以及它们所使用的滤波方式(单个标识符匹配或标识符范围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