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c32f005的flash的擦写次数是多少?

楼主(2024-01-10):
想用flash做数据存储、没找到相关文档呢?

网友A:
官方2万次。

楼主:
请问在哪个技术文档中?另外如果某个扇区失效了、是不是就是写不进数据了了?会影响其他扇区么?

网友B:
一般来说,Flash的擦写次数在数千次到数十万次之间。

网友C:
一般都是10W次的写吧

网友D:
这个得看手册才行,手册会写

网友E:
我觉得吧,你要是有均衡算法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F:
其实怎么写基本都不会给芯片写坏的

网友G:
如果你要是有很频繁的写入的话,建议使用铁电最好了

网友H:
你写入的数据多不多?

网友I:
文档一般写的就是循环写入的次数,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J:
一般就按十万次的擦写寿命算吧

网友K:
这种次数来说是整体擦写一遍算是一次的哈

网友L:
无所谓的,肯定够你用不完的啦

网友M(2024-07-31):
大多数微控制器的 Flash 存储器的擦写次数在 1 万次到 10 万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