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电烙铁

楼主(2024-01-10):
我用的这个好几年。60W 唯一不足最高温度450度  有功率散热焊点熔不了。目前也不知500度那种好,拍了三种全退了。

网友A:
工具还是要好些

网友B:
450度日常应该够用了,除非是遇及大件,那得加大烙铁头甚至更换更大功率的烙铁

网友C:
这种尖烙铁头我真不会用。

楼主:
5786  280元,力西不错,配件一个头要十元,480功率小点了,203H价格比这高,温度标6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尖烙铁头我真不会用。

你用什么样的贴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样的贴出来

马蹄形的

楼主:
入手这个焊台,真是助攻手哈,温度600够用,一下解决问题。

网友D:
一般都用什么形状的烙铁头?有什么讲究吗,还是看个人习惯?
我也习惯用马蹄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