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BOOT0和BOOT1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1-10):
BOOT0和BOOT1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从三个区域下载代码?

网友A(2024-02-27):
BOOT0和BOOT1的作用主要是为计算机提供不同的启动模式选择。

网友B:
BOOT0和BOOT1代表了计算机启动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引导扇区或者引导加载器,可以通过设置或者配置来选择不同的启动方式,以满足不同的需求或者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