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拆个电位器开开眼,ADC检测是否要用一个小电容消除噪声?

楼主(2024-01-10):
这电位器里面就是一层碳粉一样的电阻,一个可以滑动的动片。贴着两圈滑动,外圈是有阻抗的,内圈没有。

楼主:
如果测量这种,根据我的经验,并联一个104小电容,可以防止信号波动。

网友A:
在使用ADC检测电位器的值时,可能会有噪声干扰,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为了消除这种噪声,可以在ADC的输入端连接一个小电容。这个小电容可以起到滤波的作用,过滤掉高频噪声,从而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楼主:
板子上所有更电源有关的接口都挂个104电容妥妥的可靠。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个好像一块多一个呢,舍不得拆。

网友C:
加一个吧

网友D:
并联可以防止信号抖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