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JTAG是不是就是SWD?

楼主(2024-01-10):
常说的JTAG支持SWD接口是什么意思,JTAG不就是下载器接口的地方吗,SWD是针对什么的?

网友A: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和SWD(Serial Wire Debug)都是用于调试和编程嵌入式系统的接口标准,但它们并不相同

网友B:
JTAG是一种用于测试和调试集成电路的标准接口,它可以用于访问芯片内部的测试逻辑和调试功能,同时也可以用于编程和配置芯片

网友C:
JTAG接口通常包括多个引脚,用于提供测试、调试和编程功能

网友D:
SWD是一种较新的调试接口标准,它是ARM公司推出的一种单线调试接口,用于连接调试器和目标芯片

网友E:
相比JTAG,SWD接口只需要两根线(数据线和时钟线),因此在连接上更为简单

网友F:
虽然JTAG和SWD都是用于调试和编程嵌入式系统的接口标准,但它们在接口形式、引脚数量和通信方式上有所不同

网友G:
SWD通常被认为是JTAG的一种替代方案,特别是在资源受限的系统中

网友H:
肯定不一样啊,jtag比SWD稳定

网友I:
对的,都是下载的一种方式,但协议并不一样

网友J:
感觉jtag就是引脚非常多,烧录会快点

网友K(2024-02-27):
JTAG和SWD都是调试接口标准,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应用场景。JTAG具有更多的引脚,可以用于调试和测试各种类型的芯片和电路;而SWD则具有更少的引脚,但在高速模式下更加可靠,适用于大数据传输和GPIO引脚数量不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