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上电LDO稳压24V输出异常

楼主:
上电的时候7824输出电压随机性的出现只输出2V的情况,出现的频率较高!尝试了在U1的使能端增加RC延时电路,能够有效减少出现上电输出电压异常的概率,可还是会出现。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坛友的意思是不是这两个电感纯属多余?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L1 是两电感? 一国两制?

网友B(2024-01-11):
U1上电启动电流大于U2的保护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上电启动电流大于U2的保护电流。

也就是说U1过载保护了吗?该如何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U1过载保护了吗?该如何解决?

增大U2的峰值承受电流,比如由78M24换成7824。
减小U1的启动峰值电流,比如增大L2的电感量,减小E2的电容量。
不知道为什么不把U1输入接到E1处?

网友C:
78m24纯属多余 还卡着你脖子
xl1509最高40V 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m24纯属多余 还卡着你脖子
xl1509最高40V 耐压,

收到,我会反馈给同事的,让他做一下优化。

网友D:
XL1509的电压输入为什么放电感,纯属胡扯,你这个电感一上来大概率会导致你前面的24V输出过载保护,你去掉电感试试,肯定不会出问题,再说一句,如果是车载的话,输入端的TVS要用大功率的,并且必不可少。

网友B:
L1是个120欧的磁珠。

网友E:
开关电源输入串联磁珠或电感的目的是什么?比较匪夷所思,这会使IC不正常的。串电感也可以,但是还得有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输入串联磁珠或电感的目的是什么?比较匪夷所思,这会使IC不正常的。串电感也可以,但是还得有电容 ...

已经反馈给朋友,他也认识到错误,正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