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IC如何连接小电容,怎么连接呢

楼主(2024-01-11):
ADIC如何连接小电容,怎么连接呢

网友A:
ADIC(Analog-to-Digital Interface Controller)通常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在连接小电容时,一些基本的连接方法和注意事项如下:

连接到输入引脚: 小电容通常用于滤波电路或者对信号进行短时延的存储。将小电容连接到ADIC的输入引脚,以确保信号在进入ADIC之前受到适当的滤波。

使用电阻连接: 可以通过连接电阻来实现对小电容的充放电。这对于在模拟信号处理中引入时间常数的效果可能很有用。连接电阻的方式取决于电路的具体要求。

选择合适的输入模式: 确保ADIC处于适当的输入模式,以便正确处理连接到其输入引脚的小电容。有时,需要调整输入模式以适应特定的电容连接配置。

网友A:
参考地连接: 确保ADIC的参考地连接到电路的地点,以确保适当的电位参考。这对于获取准确的模拟信号转换至关重要。

注意电压范围: 确保小电容的电压范围与ADIC的输入电压范围相匹配,以防止损坏。

防止干扰: 小电容可能对环境中的干扰敏感,因此在设计中考虑屏蔽和过滤以降低干扰。

网友A:
具体连接方式取决于电路的设计和应用场景。请查阅ADIC的数据手册以获取详细的连接信息,并根据具体要求选择适当的连接方式。如果有特定的ADIC型号或电路图,我可以提供更详细的帮助。

网友B:
放电电阻的值该怎么选啊

网友C:
这个电阻,应该进行测试,不一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串联连接

网友E:
将小电容并联接入电路中,可以起到旁路或去耦的作用,从而减小对电路性能的影响。在将小电容连接到ADIC时,同样需要确保电容的极性正确,并且连接线尽量短。

网友E:
反馈回路连接

网友F:
使用反馈形式进行连接试验一下

网友G:
你直接连接呗,电源有啥不会接的

网友H:
一般来说需要将小电容的两个引脚分别连接到电路中的两个节点

网友I:
得看你啥需求哈,比如是滤波还是增加电容容量啊?

网友J:
直接连接吧,一端接需要的节点,一端是GND

网友K:
大家都是直接连接用的多吧,这种连接方式常用于滤波、耦合和去耦等应用中

网友L:
主要是看电容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分清楚才能设计

网友M:
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参考电路才行,这样比较靠谱

网友N:
ADIC是啥东西?是ADC的电源引脚么?

网友O:
只要找到GND,就是一端需要的点,一端是GND就好

网友P:
这个简单啊,直接并联吧,应该能做到滤波的作用

网友Q(2024-02-27):
我试过地要处理好,如果要求速度不高是需要用个小电容过滤噪声。

网友R(2026-01-16):
你说的 ADIC 应为 ADC。小电容就近并接 ADC 电源 / 基准引脚到地,输入串小电阻 + 并小电容到地作抗混叠滤波,缩短走线。

网友S:
你说的应该是ADC(模数转换器)连接小电容,核心是并联在 ADC 采样引脚与地之间,构成 RC 滤波电路。
具体方法:1. 小电容(通常 nF 级,如 10nF)一端接 ADC 输入引脚,另一端接地;2. 若信号源内阻大,可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如 1kΩ),和电容组成 RC 低通滤波;3. 电容需选低 ESR 的陶瓷电容,减少对采样精度的影响,且靠近芯片引脚布局,抑制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