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单片机可以同时使用2个adc,不同的dma读取adc数据吗

楼主(2024-01-11):
stm32f4单片机可以同时使用2个adc,不同的dma读取adc数据吗?打算使用ADC1和DMA0,ADC2和DMA1读取adc数据,可以这样用吗?谢谢

网友A:
STM32F4单片机可以同时使用多个ADC和DMA来读取ADC数据,只要硬件支持。

网友B:
没问题。即使只用 DMA0 或者 DMA1 也可以。
只要规划好,别用同一个 str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