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5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ADC实验中就是单独的使用ADC功能,ADC_InitStructure.Continue

楼主(2024-01-11):
AD, ADC, TI, dc

ADC_InitStructure.ContinueConvEn = DISABLE;(不连续采样)
采样引脚不接GND也不接VCC,悬空不接线AD值600多
ADC_InitStructure.ContinueConvEn = ENABLE;(连续采样)
采样引脚不接GND也不接VCC,悬空不接线AD值为0

网友A:
测试不连续采样的话,不接线也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不连续采样的话,不接线也是0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啥我实测不连续采样AD值600多,连续采样是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啥我实测不连续采样AD值600多,连续采样是为0

我是运行的ADC单通道的官方例程没有问题,你可以试下官方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运行的ADC单通道的官方例程没有问题,你可以试下官方例程

我是用的官方例程N32G455xx_V3.1.0里面的,不过我的板子是N32G45XCL,没有ADC_SingleRead例程里面的PC0/PC1、PC2/PC3引脚,就给改成了PA1引脚,然后ADC_InitStructure.ContinueConvEn = DISABLE/ ENABLE,不连续采样、连续采样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不连续采样悬空不接线AD值600多,连续采样悬空不接线AD值为0,没搞清楚啥原因,后期我在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