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实战经验 | STM32G071 从 standby 模式退出后的 SRAM 数据保留

楼主(2024-01-11):
01题的描
某客户使用 STM32G071 芯片从 standby 模式下唤醒,想要 SRAM 的数据在退出 standby模式后得以保持。根据手册的描述,配置了相应的比特位,但是发现数据仍然保持不了。

02题的复现
根据客户的描述,以及 STM32G071 的最新版参考手册 RM0444 发现,在 standby 模式下,可以通过设置 PWR_CR3 的 RRS 比特位去控制 SRAM 的保持能力,相应的 API 接口函数为HAL_PWREx_EnableSRAMRetention()、HAL_PWREx_DisableSRAMRetention() ;
基于例程......
\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G0_V1.6.1\Projects\NUCLEOG071RB\Examples\PWR\PWR_STANDBY\EWARM以及相应的 NUCLEO-G071 开发板,修改部分代码,根据 LED4 的闪烁频率去判断从 Standby 模式退出后,SARM 里面的数据是否能够保持住。

03问题的排查
基于上述的配置,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发现即使 HAL_PWREx_EnableSRAMRetention() 使能了,但是测试代码中的 sram_magic_word 的值没有保持住,显示的是 LED4 的闪烁频率为1s。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数据没有保持住呢,再次查看参考手册,确定了只要使能 PWR_CR3的 RRS 比特位即能保持住,对比了 PWR_CR3 的 RRS 比特位的说明,在 standby 模式下,SRAM 的数据可以保持,但是当退出 standby 模式呢?
由于测试的是从 standby 模式退出,standby 模式退出后会进行 reset,该复位导致了 SRAM的数据被覆盖或丢失?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是编译器的配置导致的。以 IAR 为例,查看其默认的脚本文件 icf;
也就是说,在程序执行的时候,会将 readwrite 的数据进行自动的初始化,而具有.noint 性质的块则不初始化,所以这儿还需要将 SRAM 里面要保持的数据放置在.noinit 的 section 中。

04问题的解决
知道原因之后,相应的措施也就明朗了,修改 icf 文件如下:
并将想要保持的 SRAM 中的数据前面加关键字__no_init :

再次下载程序,发现 LED4 的闪烁频率跟随 RRS 比特位值的不同而不同,符合预期。另外在实现的过程中,需要说明两点的是:

1、修改 icf 后,可以通过 map 文件查看,应如下文所示,如果发现“P2”mismatch 之类的提示,检查下该 section 中的变量,如上面提到的 sram_magic_word,可能被编译器优化了,在map 中也搜索不到该名称,则可以在实际的代码中使用该变量进行一些运算或判断,然后重新编译即可解决。
2、当调试器连着 IAR 调试界面运行的时候,无论 RRS 的值设置为 0 或 1,G071 从standby 模式下退出后,SRAM 中的内容均可以保持,如果需要验证 RRS 的值的影响,则建议断开调试器,让程序 free-running ,可以通过比如 LED 的闪烁频率去判断结果。

网友A:
好的经验一起学习闭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