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内存泄漏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4-01-11):
中颖MCU的内存泄漏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代码审查、内存管理、动态内存检测、优化程序、工具支持、编程规范和测试和调试等。

网友B:
其实还是熟悉程序架构以及内存使用释放过程

网友C:
还是先定位问题,这样问有点宽泛

网友D:
内存管理、动态内存检测进行问题确认

网友E:
代码审查、内存管理可以降低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