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G0001恢复下载功能

楼主(2024-01-11):
本人在测试MM32G0001时,想试试把下载口作为GPIO口用,比如把SWCLK和SEDIO作为驱动LED的口,编程、下载后,想重新编程芯片,依旧使用DAP-Link,结果通讯失败,无法连接芯片了,连接器设置中,出现以下信息:
显示为通讯失败。因为芯片管脚很少,没找到BOOT引脚。
有没有什么办法,恢复该芯片的下载。

网友A:
使用jlink擦除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jlink擦除试试呢

如何操作?请指教哈。

网友A:
SWD口作为下载器使用的时候不能复用为其他IO口吧,软件上这么操作的话,下载器就不能识别SWD了,复原软件代码,重新操作看看

楼主:
还好,终于恢复了。用之前下载用的power link恢复不了,换了其它DAP link下载器,在灵动微的MM32-LinkUtility程序帮助下,终于恢复了。连接还是使用下载器上的SWDIO和SWCLK、VDD(3.3V)、GND,在MM32-LinkUtility程序,建一个新的工程,选择擦除Chip、下载程序后,便正常了。也可以在Keil下用之前的Power Link正常下载了。但是没敢重复这整个过程,怕真的恢复不了了。

楼主:
其实芯片本身不贵,几角钱,折腾坏了,损失也不大。算是给自己趟趟路吧。留下经验,也是收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