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L136 spi片选总是提前被拉高

楼主(2024-01-11):
如下图,CS提前拉高了,
给M0P_SPI1->DATA写入后必须加些延时才行,只判断SpiTxe为空不可靠,代码要这样加延时:
static void LCD_SPI_Send(uint8_t *data, uint32_t size)
{
            uint32_t i;
        M0P_SPI1->SSN = FALSE;
            for(i = 0; i<size; i++)
            {
                M0P_SPI1->DATA = data;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delay100us(2);
                while(Spi_GetStatus(M0P_SPI1, SpiTxe) == FALSE){};
            }
        M0P_SPI1->SSN = TRUE;
}

是芯片的bug吗。。。

网友A:
不是芯片的问题,因为你最后的操作只是将数据丢入发送寄存器,发送受到位传输的时限影响,实际传输完成应该是位时间*位数之后才算传输完成。建议开启发送完成中断或者查询发送完成标志之后再拉高SSN,否则接收方会提前结束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