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恢复MM32G0001的下载机能?

楼主(2024-01-11):
今天想试试把芯片的下载口转做GPIO口用,把SWCLK和SWDIO作为普通GPIO口,驱动LED用。编译下载了程序后,再次重新进入下载状态时,显示连接失败,无法进行编程了。估计是把内部SW屏蔽掉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下载机能吗?

网友A:
你用ISP的方式烧录程序,烧录个好用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B:
感觉是你的SWD接口被锁了

网友C:
你用jlink解锁一下试试呢?

网友D:
你这个是因为SWD接口被复用了,所以就类似于锁了一样

网友E:
以后程序加个delay吧,在delay这段时间内可以支持烧录的

网友F:
你用串口烧录就好,就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串口烧录就好,就能解锁

唉,关键是这个口同时也是串口。

网友G: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jlink试试,解锁试试

网友H:
不要用SWD接口做普通IO的啊,这多麻烦

网友I:
没办法了,基本上就是换芯片了

网友J(2024-02-11):
建议将RST的接口也接在调试器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