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单片机awu模式下可以设置闹钟吗

楼主(2024-06-09):
单片机awu模式下可以设置闹钟吗

网友A(2024-09-03):
它允许单片机在特定时间间隔后从低功耗模式自动唤醒,而无需外部中断

网友B:
在AWU模式下是可以设置闹钟功能的

网友C:
这个模式下不需要额外的外部信号来唤醒设备

网友D:
这个模式在现在流行的大部分单片机上都有吗

网友E:
当然可以了 这个模式的特点就在于此

网友F:
在AWU模式下,单片机可以在设定的时间间隔后从低功耗模式自动唤醒,执行预定的任务,然后再次回到低功耗状态

网友G(2024-12-31):
使用RTC的闹钟中断功能,设置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系统在该时间点会唤醒并触发中断。

网友H:
可以设置进行相关参数

网友I:
必须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