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反激电源的伏秒平衡怎么来的,看不懂,谢谢

楼主(2024-01-11):
请问这个反激电源的伏秒平衡怎么来的,看不懂,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楼主的问题,说下我的理解:
这是Vds波形,变压器初级绕组接在d与Vin之间,你说的“输出电压”是次级吗?
应该不用管次级的,只看初级,或者一个绕组。
这么说吧,初级绕组的平均电压应接近0,就是d与Vin之间的平均电压差接近0。

网友B:
“不是导通时间乘以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乘以关闭时间” 是有条件的。看图识字可以得出条件:T2=0

网友C:
伏秒平衡的条件是:电流连续!

网友D:
这不就是充入电感的能量等于放出的能量吗?

网友E:
我最近在做LED驱动,正好看到了类似波形。
T1阶段为310+反射电压。310+vo*Np/Ns。次级二极管导通。
T2阶段为次级充电完毕,电压恢复到310V。相当于共射开关电路电压直通电源。代表次级二极管已经不导通。
Ton为mos管DS导通时,低电平,电压很低的时间。
我自己测试了,准备省掉RCD,T1,A点的电压直冲600V,后来就算了。

反激电源有DCM和CCM,中间加一个临界DCM模式。
datasheet所说的临界DCM模式就是输出电压乘以关闭时间。
例如dcm就是关闭时间内提前一段时间把能量释放掉了。

网友F:
本省就是能量守恒

电压和电流,时间的乘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