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鸥LKS MCU有哪些常用的外设和接口?

楼主(2024-01-11):
凌鸥LKS MCU有哪些常用的外设和接口?

网友A:
串口、网口、USB口,另外还有SPI\,IIC等通讯

网友B:
单片机,应该是一般的接口都存在吧,凌欧这边比较强大的应该是电机方面的驱动。

网友C:
单片机其实电机驱动才是关键的

网友D:
常用的外设一般就串口和网口以及USB口

网友E(2024-02-20):
功能外设一般有定时器、看门狗、中断控制器

网友E:
通信外设:UART、SPI、I2C等

网友F:
两路UART:用于串行通信。
一路SPI:支持主从模式,用于串行外设接口。
一路IIC:支持主从模式,用于串行总线接口。
一路CAN:用于控制器局域网,部分型号不带CAN。

网友:
用于模拟信号数字化,支持多通道模拟信号的采集和转换。

网友G:
网口:提供以太网连接功能,使得MCU可以接入局域网或互联网,进行更广泛的网络通信。
USB接口:支持USB通信协议,便于与电脑等设备进行数据传输和电源供应。
SPI接口:一种高速同步串行接口,常用于与其他外设如传感器、EEPROM等进行数据交换。
IIC接口:又称I2C,是一种双线制串行总线,用于连接低速外设,如存储器和传感器。

网友H:
不知道有没有网口,不过串口应该是每个芯片都有的

网友I:
具有多种常用的外设和接口,如GPIO、UART、I2C、SPI、ADC、DAC、PWM等

网友J:
提供USB主机或设备接口,支持高速或全速USB通信。

网友K:
提供多个GPIO引脚,支持数字信号输入/输出,可配置为多种工作模式,如推挽输出、开漏输出、上拉输入、下拉输入等。

网友L:
凌鸥LKS MCU不仅提供了通用的通信接口,还针对特定的应用场景如电机控制提供了专业的解决方案。

网友M: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用于串行通信。
SPI(串行外设接口):用于与SPI兼容的设备进行高速串行通信。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用于两线串行通信。
ADC(模数转换器):用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
DAC(数模转换器):用于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的转换。
CAN(控制器局域网络):用于车辆和工业网络通信。
USB(通用串行总线):用于与计算机和其他USB设备通信。

网友N:
多个定时器可用于定时、计数、PWM生成等任务,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和同步功能。

网友O:
凌鸥LKS MCU还具备电机控制方面的专业能力,包括电机驱动算法和电机本体设计能力。特别是LKS07系列MCU,它是针对电机驱动市场推出的高性能电机运动控制系列芯片,具有更大的flash/RAM容量。

网友P(2024-03-22):
一般单片机有的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