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ubeMx 怎么实现SD卡/sd nand FATFS读写测试

楼主(2024-01-11):
stm32 CubeMx 实现SD卡/sd nand FATFS读写测试。
  材料:stm32F407ZGT6开发板、雷龙公司的SD_NAND 测试板(CSNP1GCR01-AOW)。(一开始是使用 Nandflash的操作起来不太方便而且 stm32cubemx自带的 fatfs还没有磨损平衡算法,很是难受。)
  CSNP1GCR01-AOW的优势:
  不用写驱动程序自带坏块管理的NAND Flash(贴片式TF卡),尺寸小巧,简单易用,兼容性强,稳定可靠,固件可定制,LGA-8封装,标准SDIO接口,兼容SPI/SD接口,兼容各大MCU平台,可替代普通TF卡/SD卡,尺寸6x8mm毫米,内置SLC晶圆擦写寿命10万次,通过1万次随机掉电测试耐高低温,支持工业级温度-40°~+85°,机贴手贴都非常方便,速度级别Class10(读取速度23.5MB/S写入速度12.3MB/S)标准的SD 2.0协议使得用户可以直接移植标准驱动代码,省去了驱动代码编程环节。支持TF卡启动的SOC都可以用SD NAND,提供STM32参考例程及原厂技术支持,主流容量:128MB/512MB/4GB/8GB,比TF卡稳定,比eMMC便宜,样品免费试用(可到官网找客服**领取样品哦)。雷龙官网
  话不多说开始正文:
  stm32cubeMX 版本:6.6.1
  MDK5 版本5.35
  开始配置STM32
  1、 配置时钟:

  系统时钟树配置(我这里直接拉满,实际使用根据功耗要求作相应的调整)

  2、 配置调试接口
  注意DEBUG这个一定要配置,如果是默认的那下载一次程序之后第二次就下载不进去了.

  3、配置SDIO:
  (我这里还是用了DMA 减少mcu的资源开销)

  配置完成之后随便选一个IO口作为SD_NAND的插入检测引脚(没有检测脚的也选上不然在生成代码的时候会有警告,看着很不舒服,我这里选的是 PE4 引脚)

  4、配置SDIO的DMA

  5、添加文件系统

 6、配置堆栈大小(稍微调大一点,不然在读写大一点的数据的时候可能会出错)

  7、生成代码

  8、生成代码后在 bsp_driver_sd.c这个文件中将这三行代码注释(这是检测SD卡是否接入的引脚 如果不注释在挂载sdnand的时候会提示 not_ready)

  9、在main.c中 添加测试代码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 Includes ------------------------------------------------------------------*/
  • #include "main.h"
  • #include "dma.h"
  • #include "fatfs.h"
  • #include "sdio.h"
  • #include "gpio.h"
  • /* Private includes ----------------------------------------------------------*/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 Private typedef -----------------------------------------------------------*/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FATFS fs; /* FatFs 文件系统对象 */
  • FIL file; /* 文件对象 */
  • FRESULT f_res; /* 文件操作结果 */
  • UINT fnum; /* 文件成功读写数量 */
  • BYTE ReadBuffer[1024] = {0}; /* 读缓冲区 */
  • BYTE WriteBuffer[] = /* 写缓冲区 */
  • "This is STM32 working with FatFs\r\n";
  • /* USER CODE END PTD */
  • /* Private define ------------------------------------------------------------*/
  • /* USER CODE BEGIN PD */
  • /* USER CODE END PD */
  • /* Private macro -------------------------------------------------------------*/
  • /* USER CODE BEGIN PM */
  • /* USER CODE END PM */
  • /* Private variables ---------------------------------------------------------*/
  • /* USER CODE BEGIN PV */
  • //HAL_SD_CardInfoTypeDef SDCardInfo;
  • //HAL_SD_CardCIDTypeDef SDCard_CID;
  • /* USER CODE END PV */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USER CODE BEGIN PFP */
  • /* USER CODE END PFP */
  • /* Private user code ---------------------------------------------------------*/
  • /* USER CODE BEGIN 0 */
  • /* USER CODE END 0 */
  •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int
  • */
  • int main(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 USER CODE END 1 */
  • /* MCU Configuration--------------------------------------------------------*/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 HAL_Init();
  •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 USER CODE END Init */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SystemClock_Config();
  •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 MX_GPIO_Init();
  • MX_DMA_Init();
  • MX_SDIO_SD_Init();
  • MX_FATFS_Init();
  • /* USER CODE BEGIN 2 */
  • f_res = f_mount(&SDFatFS, "0:/",1);
  • HAL_Delay(100);
  • if(f_res == FR_NO_FILESYSTEM)
  • {
  • f_res = f_mkfs("0:/",FM_FAT|FM_SFD,0,&ReadBuffer,sizeof(ReadBuffer));//格式化SDNAND
  • HAL_Delay(100);
  • if(f_res == FR_OK)
  • {
  • f_res = f_mount(NULL,"0:/",1);//取消挂载
  • f_res = f_mount(&SDFatFS, "0:/",1);//重新挂载
  • }
  • }
  • HAL_Delay(100);
  • //写测试--------------------------------------------------------------------
  • f_res = f_open(&SDFile,"helloWorld.txt",FA_CREATE_ALWAYS|FA_WRITE);
  • HAL_Delay(100);
  • f_res = f_write(&SDFile,WriteBuffer,sizeof(WriteBuffer),&fnum);
  • HAL_Delay(100);
  • f_res = f_close(&SDFile);
  • //读测试--------------------------------------------------------------------
  • f_res = f_open(&SDFile,"helloWorld.txt",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HAL_Delay(100);
  • if(f_res == FR_OK)
  • {
  • f_res = f_read(&SDFile,ReadBuffer,sizeof(ReadBuffer),&fnum);
  • }
  • HAL_Delay(100);
  • f_res = f_close(&SDFile);
  •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END 2 */
  • /* Infinite loop */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while (1)
  •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
  • /* USER CODE END 3 */
  • }
  • /* USER CODE END PTD */
  配置没问题的程序运行后则可以将 sdnand测试板 插入到读卡器中,读卡器再接到电脑上则就会出现:

  打开文件则会出现

  至此大功告成!!!!!
  需要注意的是最新版的fatfs 文件系统中
  • FRESULT f_mkfs (
  • const TCHAR* path, /* Logical drive number */
  • BYTE opt, /* Format option */
  • DWORD au, /* Size of allocation unit [byte] */
  • void* work, /* Pointer to working buffer */
  • UINT len /* Size of working buffer */
  • )
 f_mkfs 这个函数有五个参数,老版本的只有三个参数
  所以在格式化的时候得这么来操作
  • f_res = f_mkfs("0:/",FM_FAT|FM_SFD,0,&ReadBuffer,sizeof(Read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