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ystickconfig问题

楼主(2024-01-11):
在官方的例子中,定义了#define __Vendor_SysTickConfig  0 ,但是systickConfig还是灰色的,麻烦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无伤大雅,直接用他

网友B:
现在怎么都用国产的器件了。便宜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伤大雅,直接用他

谢谢,是可以直接用

网友C(2024-03-27):
你应该定义为1才会亮起吧,你都改成1试试?

网友D:
这0的话不是正常的吗?进不来可就不知道咋回事儿了

网友E:
有可能是编译器的事儿,就是编译器可能没反应过来呢

网友F:
能正常使用就行的,没必要研究编译器的事儿吧

网友G:
直接重启一下编译器试试吧

网友H:
这个一般就是重新编译一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I:
你仿真一下看看程序执行路径呢?

网友J:
按理来说你写的好像没啥问题,但是为啥没变回来估计是编译器的原因吧

网友K:
你把软件关闭重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