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索尼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4-01-11):
#申请原创#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ic小喇叭 @21ic小可爱
这几天天气有点冷,没啥好玩的,拆个收音机吧,小时候拆过,最有印象的就是里面只有4部分组成,电池,板子,喇叭,还有一块黑色带线圈的磁力棒。
今天看看这个来自索尼的收音机,型号ICF-C1  FM/AM闹钟收音机。看标签生产日期是2019年12月,外观正面带屏幕显示时间。

拆开看看,纸壳上有一颗备用电池,2032,收音机使用袋子装着,外面有一根收音机天线,这个我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给他安装上天线了,原来的这个软线没有拆下来。
拿出收音机,底部一本说明书,第一步,先接通电源,220V供电,然后安装上2032的电池,是嵌在里面的。

底部的孔很大,取出电池,里面空间应该是给锂电池用的,里面还有3个触点预留孔。
底部标签,供电220,产地中国。直流的话3V供电。

取下螺丝非常难拆,还有卡扣。
看着蛮简单的。

数码管显示,还有三个符号,通过灰排线链接。
主板上方一个磁力棒,开关是转换闹钟与收音机功能,几个按键,是那种微动轻触贴片开关,左边旋钮是音量调节,右边旋钮是调频。红色线是我加的,原来的是灰色,我用红色线连接出去一根天线。

磁力棒真熟悉,这个称磁力天线,是用来接收电磁波的,它是由一个铁氧体磁棒和线圈绕组组成,对电磁波的吸收能力很强,磁力线通过它就像很多棉纱线被一个铁箍塑的很紧一样,因此在线圈绕组内能够感应出比较高的高频电压,所以磁性天线兼有放大高频信号的作用,此外磁性天线还有较强的方向性,能够提高收音机的抗干扰能力。一般磁力棒所用的材料是猛新铁氧体,呈黑色,工作频率较低,而导磁率较高,适用于中波。

调频旋钮,两组数字,一个是FM,一个是AM,旁边一个开关转换。通过旋钮来接受调频信号,播放对应的频道。

要取出主板,先把两个旋钮开关拿下来,拆开两颗螺丝。
扬声器的线也需要拆除,这个长度,感觉是手工焊接,把扬声器先打胶固定,再焊接排线。

主板底部一颗芯片表面有打胶处理,模糊看不清,底部是8SN54,应该是显示的驱动芯片。

供电部分,一个普通的变压器,输出两组,分两组供电,一会看看,是哪个。
后面按键排线,也是单独一块PCB板。

背部元件,大部分贴片电阻电容,空间节省,还有一根飞线。
另外两个芯片,完全模糊,一点看不清,具体功能不清楚。

天线的螺丝刚好固定在壳子上,很结实,使用起来就不用摆弄那个天线了。
电源线进来,先经过一块PCB板压在壳子上再进的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直接到主板,记得用这种变压器的收音机总是会有呲呲呲的声音,可能用了很多电容,过滤了供电。

扬声器,声音还不错,调节到FM,几乎没有杂音,电池预留的三个孔,应该是可以改锂电供电,底部空间那么大,对应主板的三个触点,改天有时间再测量一下,看看是不是有5V,如果有的话,加个3.7V锂电,再把电源线改成可以插拔装置,就完全可以脱离电源来使用了。
好了本次拆解就这样了,收音机在某东售价大约380左右,一个收音机加个闹钟,这么个四方型说是便携式。。。高颜值。
大家觉得怎么样。欢迎讨论一下。

网友A:
拆机能手